AT91RM9200最大可以接多大的SDRAM呢??

楼主(2005-09-08):
AT91RM9200最大可以接多大的SDRAM呢??

网友(2005-11-17):

256m

网友:

把一个BIN程序下载到自的电路板的EEROM里不能起动
把一个BIN程序下载到自的电路板的EEROM里不能起动.
不知是什么原因首确定程序是正常的因为下载到买的开发板上的EEROM能正常运行的.
上电复位也是正常的复位时间1S钟.二个晶振都能正常起振32.768K和18.832M.BMS也接上拉了.
用逻辑分析仪看I2C上的DATA和CLK一点动静都没有.哪位高手能分析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