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选用ARM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5-09-20):
我目前要做一个设计。
主要用于液晶显示和键盘描,读SIM卡,读取电池信息,和一些总线控制,需要有一点帧处理的运算。
由于用在手持机上,需要功耗小、体积小、外围电路简单。。最好是3.3+1.2V供电。
请教两位版主和各位朋友:
这种设计是不是用ARM最合适呢?因为我们以前没接触过ARM,一般使用DSP或者单片机实现。这次希望能尝试一下ARM因为还要考虑以后接口升级的问题。
能推荐一块ARM芯片么,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ARM的问题求助。
1. 一个是ARM目前运行的系统需不需要额外购买?我听说有要付费才能用的系统。。。
2.就是ARM是不是能很有效的节约空间,外围电路简单么?和DSP或者单片机比,除了能实现方便的接口以外,ARM还有别的明显优势么? 显示控制方便?
3.ARM是不是要用专用的液晶来做显示呢?还是各种液晶需要在ARM内部系统中装驱动就能使用?
4.最后就是ARM系统上手快不快,比如以上几个功能,2个月能不能搞定?是不是最难的是液晶和键盘的控制啊?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是新手,问题特别多,希望各位能帮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顶一顶,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