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影响S3C44B0X复位

楼主(2005-09-28):
开关电源影响S3C44B0电路板的复位
     我自己做了一块S3C44B0X的电路板,一切都正常除了复位。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 当我直接对开关电源进行通/断电时,电路板能正常工作的很少,基本上没有几次能启动成功。但是我先给开关电源通电,然后利用板上的接插件进行插拔供电时,试验板均能正常启动。
     不管是哪种供电,我用示波器测过了晶振,都起振。看试验板是否启动成功,我用的是串口输出到超级终端。
     大家帮我看看呀,我已问遍我们公司的开发人员,都对这个奇怪的现象束手无策,郁闷。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呀,讨论讨论也行。

网友:

把复位的时间调的长一些,如果能的话,另外可能你的板子布的不太好,比如去偶电容的位置和连接方法,以前我带的一个人布线时按我的要求把去偶电容放的离芯片很近,但是线是从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连过来的,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