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程序中安装异常中断处理程序 的疑问?

楼主(2005-10-18):
在C程序中安装异常中断处理程序:
unsigned Install_Handler( unsigned routine, unsigned *vector )
{
    unsigned vec, old_vec;
    vec = (routine - (unsigned)vector - 8) >> 2;
    if (vec & 0xff000000)
    {
        printf("Handler greater than 32MBytes from vector");
    }
    vec = 0xea000000 | vec;     /* OR in 'branch always' code */
    old_vec = *vector;
    *vector = vec;
    return (old_vec);
}
其中第5行 vec = (routine - (unsigned)vector - 8) >> 2;
为什么要减8呢,书上说是为了允许指令预取,可我还是不明白,那位大虾能给我详细的解释一下?
我看得书是《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 编著。第272页。

网友(2006-10-18):
我现在正看到这,研究一下:)

网友:
晕,想不到发帖和回帖刚好相隔一年....

网友:
刚看了一下,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假设在Vector处,有指令:B   irq_handler
                                              .
                                              .
                                              irq_handler
---------------------------------------------------
ARM允许指令预取。在CPU执行当前指令的同时,可以从存储器中预取其后若干条指令,具体预取多少条,不同的ARM中有不同的数值。然而按照程序,我是觉得其做法是依据ARM7的三条流水线这个概念来进行的(书中说是预取,就认为是在执行B   irq_handler(假设在0x18处)这条指令时,PC是指向此指令+8这个地方的。

而,B   irq_handler指令的意思是,程序跳转到PC+24位立即数(扩展成32为带符号数,左移2位)这个地方,也就是irq_handler处。

上上面看来,应该是(0x18+8)=PC....PC+immed_24<<2=routine,所以要得到immed_24,就逆回去,从而表现为:
vec = (routine - (unsigned)vector - 8) >> 2

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ARM7的预取指啊,由于这个安装的是SWI中断,所以是执行时产生的中断,这是PC应该是向前了8个字节了

网友(2009-09-04):
ARM中的B 跳转指令是以当前PC寄存器的值作为基址的,在ARM中PC的值比当前指令地址要多2条指令(指令预取),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