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植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0-21):
新手上路:)
手头一块arm7的板子
配套的教材先讲了相关的实验
然后才提到uc/os的移植
不懂了,如果不移植那些程序能实现运行吗??
这些提供实验板的移植的工作是不是厂家已经完成了
如果自己做一块板子,用arm芯片,就得重新自己实现移植了??
移植到底是指什么??哪位能用大白话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操作系统要自己移植,你所说的应该是厂家提供的模板,你可以在他们模板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东西,必要时要修改模板,没有他们的东西照样可以运行,跟51一样,程序从0开始执行,不过要麻烦一点,bootloader自己写,你 如果要问什么叫bootloader,那就 是进入main()之前的准备工作(程序),多看点书,多实践,不要被他们提供的东东吓唬住了,加油

楼主:

谢谢楼上
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