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ds1.2

楼主(2005-11-01):
新手上路,包涵...
我在启动axd debugger的目标系统方式的时候选择的是目标板,但是却连接不了,并且显示"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少安装软件???

网友:

你先检查你的目标板跟PC相连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是否要启动相关的软件.

楼主:

谢谢,不过我也不知道如何检查是否和pc连接正常.难道是什么RDI1.51标准的问题??我不理解这些标准...

网友:

你仔细阅读一下你的仿真器的使用手册,通常上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