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sam7s usb?

楼主(2005-11-08):
我用的是Hardware:AT91SAM7S-EK;Software:IAR4.01;
原来我是用的CY68013,但是现在程序大了,就用AT91SAM7S64实现USB通信.但是有些地方单步调试有点问题?
假如有空的话,能否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1.       “AT91SAM7S64-BasicUSB-IAR4_11A-1_2”的例子,其中只有配置描述表,但是没有进行配置传输特性.如在CY68013中就需要规定端点传输的大小,方向…….???
2.       我在用“AT91SAM7S64-BasicUSB-IAR4_11A-1_2”的例子进行单步调试时,就是跳不过MAIN()中的if (pCDC.IsConfigured(&pCDC)) ?是不是因为在设备枚举过程中过不了?
kent_gu@asustek.com.cn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usb 通信问题.
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见 http://www.mcuresource.com/bbs/read.php?tid=87&fpage=1&toread=1

网友(2006-03-09):

关于AT91SAM7S64实现USB通信我们公司早就调通了,我们现在又推出AT91SAM7S高速闪存达到256M,USB通信速度达到12M,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或有兴趣的话不防到这里来相互商讨学习:http://www.szembed.com/bbs/
咨询:0755-83605322-13

网友:

Atmel日前宣布其ARM基础32位闪存微控制器AT91SAM7S64已获USB实施者论坛(USB Implementers Forum, USB-IF)认证,确认嵌入在AT91SAM7S64的USB 2.0全速设备接口完全符合相关USB标准。
AT91SAM7S是一系列基于ARM的32位闪存微控制器系统级芯片(system-on-chip)产品,包括一个可提高实时性能的先进中断控制器(interrupt controller),一个能加快外设和内存之间数据传输速度的外围直接内存存取 (DMA) 控制器,能简化外设编程的寄存器位操作,一个可以在任何工作模式下优化功率利用率的功率管理控制器,以及一个用于上电、断电和节电控制的系统控制器。
AT91SAM7X系列主要提供AT91SAM7S系列在连通性应用(connectivity application)方面的功能,除了具有和SAM7S一样的USB 2.0全速设备之外,它还集成了以太网和控制器局域网(CAN)端口。此外,SAM7XC改进版本采用硬件加速器来进行高级加密标准(AES)和三重DES加密,从而提高安全性。所有AT91SAM产品都使用相同的IP模块
QQ:27619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