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supervisor模式与system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1-09):
rt

网友:

主要是寄存器,sys和user基本一样,只是sys属于特权模式
supervisor有单独的r13 14 spsr

楼主:

开机复位时,初始为supervisor?

网友:

不详,你可以仿真下 单步执行 看下cpsr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