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强大的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 只售950

楼主(2005-11-18):
让ARM开发贴近个人用户,打破昂贵的ARM仿真器瓶颈。
Embeder@ARM-ICE 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
只售价¥950
现货供应20套
Embeder@ARM-ICE 详细资料请参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769
购买联系:
embeder@126.com
86-755-22055230
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USB接口高速型)
特点:
(1)、FPGA设计实现,下载速度远快于普通JTAG电缆,下载时间仅需普通JTAG电缆的几分之一。完整实现最新的RDI 1.51标准,兼容1.50标准,故支持以下全系列ARM内核调试:
ARM7(ARM7TDMI/ARM7TDMI-S/ARM710T/ARM720T/ARM740T/ARM7EJ-S)
ARM9(ARM9TDMI/ARM920T/ARM922T/ARM940T)
ARM9E(ARM926EJ-S/ARM946E-S/ARM966E-S)
Intel XScale(IOP321/PXA210/PXA250/PXA255/IXP425/80200/80321)
ARM10E
ARM11
(2)、由USB接口供电,无须独立的电源,无须目标板供电。
(3)、JTAG 接口信号电平由目标板决定。
(4)、支持USB 2.0/USB 1.1,最高可达480Mbps。
(5)、体积小,只比IP电话卡略大一点,携带方便。
(6)、支持硬件断点和无限个软件断点。
(7)、支持SDT/ADS的源代码级调试,提供较好的调试性能
(8)、支持Win98/Win2000/WinXP平台
USB接口高速型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一台
驱动程序和电子文档手册光碟 一张
20PIN JTAG线 一根
20PIN 转 14PIN JTAG转换器 一个
USB 2.0/1.1 接口电缆 一根
产品图请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212
购买咨询:
embeder@126.com
86-755-22055230
Flash烧录软件, 支持Multi-ICE等符合RDI接口的仿真器,支持绝大多数Flash
FlashAccessM
特点:
1)支持AMD, Atmel, Fujitsu, Hynix, Intel, Micron, Macronix, STMicro, Sharp, SST, Toshiba, Mitsubishi, SamSung等10多家公司的数百种Flash
2) 使用DCC技术,仅需1KByte RAM即可烧写Flash
3)独创Flash型号识别功能,能识别出绝大多数Flash型号
4)支持ADS/SDT初始化脚本,配置简单
5)支持“非空-擦除”功能,可以先检查Flash是否为空,不为空则擦除,然后开始编程;为空则直接开始编程;方便使用。
提供USB软件狗,可以在任意PC机上使用;

楼主: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好啊!

楼主:

支持一下

楼主:

支持  支持  支持

楼主:

最专业的基于S3C2410的ARM9开发系统,最顶级的硬件配置,最全最多的开发资源和资料(wince&linux)
对ARM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浏览我们的论坛网站: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Email:
embeder@126.com
embedertech@yahoo.com.cn
embeder@sohu.com
Phone: 86-755-22055230
ARMer9高级研发系统第二版的系统详细介绍(PDF):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646
ARMer9推出第二版,主控芯片主频更高,系统功能更强,独特的ESD防护设计,设计更加人性化: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639
市面上的S3C2410开发板很多,让初学者以及应用开发工程师看得眼花缭乱,挑选费时费力,而且容易被很多宣传所误导。这里,EMBEDER为完成一个真正具备实用意义的开发系统,做了很多的努力。 ARMer9高级开发系统正是是您开发需要的理想参考系统。
以下是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的几大技术特点:
CF/PCMCIA卡解决方案:
本站开发的ARMer9开发系统,具备真正可用的CF/PCMCIA卡接口,采用专业的CF/PCMCIA卡控制逻辑芯片PD6710,完全支持DMA模式,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上轻松实现文件管理功能,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下真正可访问CF卡,具有实用功能。
因为S3C2410X本身没有PCMCIA接口,所以为了连接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必须采用一个专用的芯片作为转接。
ARMer9开发系统中采用ISA-TO-PC-Card控制器--PD6710。
PD6710能够控制一个PC-Card插槽,兼容PC卡标准、PCMCDk2.1和JEIDA4,1。
PD6710采用有效功率和混合电压技术减少系统的功耗,同时该芯片具有软控制挂起模式和硬件超级挂起模式实现低功耗的控制。
该芯片采用82365SL兼容的寄存器组,具有5个可编程的存储区和两个可编程的I/O区。
PD6710与S3C2410连接端采用8位或16位的类ISA系统总线,与无线网卡连接端采用8位或16位PC卡总线接口。
无线网卡是802.11b标准,这个标准应用最广泛,而且各大公司的产品都提供了现成的驱动程序。
随着USB接口的广泛应用,市中已有USB接口的无线网卡,S3C2410集成了USB主机接口,
可与USB接口的无线网卡直接相连。如果想使用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只需找一个CF-PCMCIA适配器就能完成转接。
目前大多数开发板宣称具备CF卡接口,其实并没有使用CF卡控制逻辑芯片(为了省成本),因此不能实现DMA模式,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上根本不可能正常,只能用简单的程序通过PIO模式进行不实用的读写操作。这种开发板太多太多了,请需要CF卡的朋友务必注意。
VGA解决方案:
Linux以及Wince下都支持VGA输出,软件上不需要再单独写VGA驱动,S3C2410的wince BSP中的LCD驱动即可驱动VGA输出!
ARMer9开发系统上的VGA解决方案采用FPGA实现,产生CRT显示器所必须的行场同步时钟信号,将LCD数据在行场同步时钟信号的配合下重新输出,在wince下不需要任何驱动就可以实现稳定输出!绝不闪烁!
ARMer9开发系统上的VGA解决方案已经应用到了多个厂商的很多产品中。
大家应该选购S3C2410上的VGA输出功能时,请务必问清楚厂商,他们采用什么方式解决的,如果是那种几十块的一般的DA芯片,如TI的TL5632、ADV7120等等,因为没有FIFO来缓存图像数据,所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无闪烁的VGA输出的。用这类芯片的方案,最多只能输出一副静态图像,所以上了wince操作系统后,一动鼠标或者播放MP3就开始闪动和黑屏,根本无法使用。无论怎样在外部电路上做优化,也无法测的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仅有的几家在S3C2410S上扩充的VGA实际上,只是输出一个静态的图片到VGA进行显示测试,并不具备可用意义,因为在wince中要写这部分驱动才能驱动VGA,而且我们完全在硬件上帮您完成了一切,现在您不必写专门的VGA驱动就可以省去LCD来开发WINCE和Linux了!
Wince和linux下,VGA输出完全不闪动,画面清晰自然,该方案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家有实力的厂商做出来了,全是做产品的,将该方案应用到开发系统上的只有embeder design house。
市面上大多数S3C2410的开发板,具备VGA输出功能是少数,即使宣称有,实际上也不实用,不能够产品化。
在开发产品以及学习过程中,需要VGA输出功能的朋友要注意询问清楚。
Nor Flash:
Nor Flash是稳定可靠的,所以真正需要购买开发板来做产品的用户,应该注意,因为大部分用户都要上操作系统,所以市面大部分开发板只有1、2M的Nor Flash,那是绝对不够用的,要选择大容量的Nor Flash,本站开发的ARMer9开发系统具备32M Intel Nor flash。
Nand Flash:
很多开发板提供的Nand Flash不是直接焊上去的芯片,而是只提供一个SMC卡座,需要用户自行购买SMC卡(Nand Flash的另外一种封装形式,64M的SMC卡,零售价大约80~100元左右),我们的ARMer9开发系统提供已经焊接好的64M Nand Flash芯片,您无须另外花钱购买SMC卡。
便携式产品电源方案:
ARMer9开发系统电源部分采用linear的便携产品电源方案,成熟的便携产品电源方案,低功耗;
ARMer9开发系统原理图上的电源部分可直接用于您要开发的便携式产品上。
电源部分所采用的芯片:mic5207-1.8V、mic5207-3.3V、LTC3402EMS、LTC3405AE6-1.5 合LTC3405AE6-1.8
近年来,手持消费类产品数量激增。人们希望它体积小、功能多、电池寿命长。线性稳压器体积小、价格低,因而甚受欢迎。然而,它的效率低,严重地影响了运行时间。现在很多手持式产品用一节锂电池(电压范围从4.2 V至3.0 V)供电。越来越多小功率DC/DC变换器能够把一节锂电池的电压转换为手持式产品所需的电源电压。而且,有很多新型变换器在很宽的负载电流范围内的转换效率很高,大大地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随着手持式产品功能的增多,它需要的电源电压种类也增加了。处理器和逻辑电路一般需要低电压(通常为1.8V),需要一个或几个降压变换器。而模拟和背光电路则需要4V至5V的电压,需要升压变换器。最难的是数值在电池电压范围中间的稳压电源(例如3.3V),因为它既需要升压,又需要降压。目前已经出现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体积小,效率高的小功率DC/DC变换器。
LTC3405是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降压型DC/DC变换器,输出电流高达300mA,输出电压最低为0.8V,可以用作微处理器的电源。这个方案的尺寸很小,因为需要的外接元件很少,而且,由于开关频率高达1.5MHz,可以用小型输出电容器和电感器。LTC3405A采用ThinSOTTM封装,因而整个DC/DC变换器的高度不到1mm。
大多数手持式产品有两种工作方式:工作状态和待机状态。在工作状态下,耗电一般较大,因此,若要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优良的转换效率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多数手持式产品大部分时间处于待机状态,只从电池吸取极少的功率,在这时,电源的效率同样很重要。这表示,电源的静态电流必须远远低于负载电流以保持高效率。LTC3405A可以在负载电流变化1000倍的范围内保持高效率。在输出为1.8V时,同步开关的效率最高大约为92%,同时,工作在突发方式时,在负载较小的条件下,静态电流减小到20μA。即使在负载电流为1mA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效率高达87%。
  降低电源电压,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但是许多手持式产品仍然需要一些5V的模拟电路,或者用于LCD偏置的更高电压。同步开关对于输出5V的升压变换器也是实用的。LTC3400升压变换器的效率高达95%,在突发方式时的静态电流很小,因而在负载较小时的效率仍然很不错。LTC3400采用在用一节锂电池的情况下提供大约5V/300mA的输出。LTC3401和LTC3402可分别在600mA和1.2A电流下提供5V电压
LTC3402/ LTC3405器件介绍:
LTC3402是全球电源芯片著名厂商Linear Technology推出的一款高效率(97%)同步升压DC/DC变换器。其主要特性有:效率高达97%的同步整流;由外部电阻器设置的3MHz固定工作频率;2A开关额定值;0.85V启动电压;0.5V~5V输入电压;2.6V~5V输出电压;38μA甚低静态电流(Burst Mode TM工作);小于1μA的低关闭电流;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Burst Mode TM 使能控制;PGOOD输出;降低开关噪声的抗瞬变控制;过温保护;10引脚MSOP封装等
LTC3405是Linear Technology推出的一种高效率、同步整流降压式DC/DC变换器,最大电流可输出250mA。输入电压范围2.5~5.5V,非常适用于1节锂离子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   该器件主要特点:工作频率1.5MHz,允许采用很小的电感及电容;采用同步整流技术,转换效率大于90%,并且可省去外接肖特基二极管;小尺寸TSOT-23 封装,占位面积小,整个电源的面积小于0.1平方英寸;功耗低,静态电流仅20μA,关闭状态时耗电小于0.1μA;有两种工作模式,可适用于不同的负载条件。
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第二版)的标准配置清单为:
1. ARMer9-Core系统核心板 (支持稳定不闪的VGA输出,直接支持wince下VGA显示)
2. ARMer9-Base基板
3. ARMer9-Base JTAG调试板

ARMer9-Core配置 :
设计成的扣板结构,稳定的六层PCB设计;
CPU :工业级 SAMSUNG S3C2410A,ARM920T内核,时钟频率可配置,通过CPU内部PLL倍频,最高可达到270MHz,标称频率203MHz;
超大容量Flash和SDRAM,满足各类产品开发需求:
32M NOR FLASH:Intel StrataFlash E28F128J3 16MB × 2
64M NAND FLASH : SAMSUNG K9S1208U0M
64M SDRAM:两片SAMSUNG K4S561632E-UC75
内置3个UART控制器:
两个作为标准串口,可接modem;
另外一个可作为为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内置两个USB控制器:
一个HOST/DEVICE接口
一个DEVICE接口
VGA输出解决方案套片(可以通过底板的VGA接口连接普通CRT显示器,稳定输出CRT的行场同步信号,FIFO缓冲输出数据,在WINCE下绝对不闪);
标准WINCE键盘接口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以太网物理层和MAC层芯片-CS8900A
PCMCIA CF卡逻辑芯片PD6710
MMC/SD卡控制器
RTC实时时钟
IIC总线控制器
SPI总线控制器
IIS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接口芯片-UDA1341TS
canbus总线控制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ARMer9-Base配置 :
二层PCB设计;
5V直流电源输入;
电池盒连接点(也就是说,开发系统可以通过镍氢电池给系统供电);
1个USB Host接口,可以接USB HUB ,U盘,USB鼠标以及USB键盘等外设;
1个USB Device接口-用于和PC机通信;
PCMCIA/CF卡座,支持热插拔;
MMC/SD卡座,可插MMC/SD卡,支持热插拔;
LCD接口,支持各种STN,TFT LCD,最大可以支持800*600,26万色;
VGA视频输出接口,标准25针插口;
WINCE键盘接口;
2个串口,RS232电平,标准9针插口;
触摸屏接口,支持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SPI接口;
10M以太网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口(Mic ,Line,Speaker);
CANBUS总线接口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CAN BUS接口(标准电话水晶头接口,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RTC电池座(可放CR2032电池,供系统RTC时钟用);
2个通用按钮,两个通用LED,提供给用户编程用;
标准ARM 20芯Embedded-ICE调试接口,可以直接连接Multi-ICE仿真器
原装进口的4×100的高精密度连接器,连接系统核心板和底板,提供可靠信号传输;
系统核心板上CPU的几乎所有信号都引到了底板两排测试孔上,可以供用户测试。

ARMer9-Base JTAG调试器 :
提供并口到JTAG接口的电平匹配转换功能、CPLD和Flash的烧写功能以及简单的JTAG调试功能。

必备附件:
5V/2A直流电源一个;
DB9交叉串口线一根;
Jtag下载电缆一根;
交叉网线一根;
USB连接线一根;

配套软件和文档资料(一张DVD光盘, 共4.5GB)的主要内容(因为太多了,无法全部列出, 选出部分内容列举):
1.ARMer9高级开发系统全套开发工具:
2.自主开发的运行于DOS、Windows98/2000/XP/NT和Linux下的JTAG烧写程序,可烧写NOR型Flash(Intel的Strata Flash)和NAND型Flash(Samsung的K9S1208U0M),包括linux版本和dos版本的源代码,让您轻松掌握Jtag操作;
3. ARMer9开发系统测试程序——可以测试ARMer9开发系统的各种功能,如串口下载,USB下载、SD卡测试、CF卡测试、,音频测试、按键测试、中断系统测试、NOR Flash以及NAND Flash读写测试(一共提供了多达95项测试例程,附带测试程序源代码,其中多项测试例程是其他厂商不能提供的)
4. NANDBOOT——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包括源代码
5. 全套Samsung原版S3C2410开发资料;
6.  ARMer9开发系统的原理图;
7.  USB驱动程序,以及源代码;
8. u241mon底层监控程序和DNW下载工具,以及u241mon和DNW工具的源代码;
9. ARMer9开发系统文档资料,包括Linux Bootloader命令行使用指南,ARMer9开发系统Linux Porting操作指南等自行编写的多篇开发文档,给您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10. WinCE4.2.NET BSP for ARMer9开发系统,包括整套BSP的源代码!
11. ARMer9开发系统上运行的WinCE4.2.NET内核,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CF卡驱动均可完成,在WinCE下可以使USB鼠标,USB键盘,U盘,SD/MMC卡和CF卡等外设,声音播放正常,可以使用WINCE下的播放器播放MP3,可以用WINCE下的MediaPlay播放视频文件;
12. ARM ADS1.2开发环境
13. ARMer9 Linux SDK包(包括专用开发工具):
14. Linux for S3C2410:Bootloader以及源代码、Linux Kernel 2.4.18内核源代码,Root文件系统(Cramfs文件系统)、全套编译工具(自编了一个安装的Makefile,让交叉开发环境的安装过程变得简单方便),含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最新的嵌入式Linux的小型化Shell-BusyBox-1.00(提供了很丰富的命令,和PC机上linux中的shell命令媲美),带所有驱动的源代码
15. ARMer9 Wince开发工具盘:
WinCE4.2.NET Platform Builder(支持ARM SH2 MIPS XSCALE X86等所有芯片体系结构
开发工具资料以及文档一共配套为一张DVD光盘,有效内容4.5GB!

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 只售950
让ARM开发贴近个人用户,打破昂贵的ARM仿真器瓶颈。
Embeder@ARM-ICE 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
只售价¥950
现货供应20套
Embeder@ARM-ICE 详细资料请参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769
购买联系:
embeder@126.com
86-755-22055230
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USB接口高速型)
特点:
(1)、FPGA设计实现,下载速度远快于普通JTAG电缆,下载时间仅需普通JTAG电缆的几分之一。完整实现最新的RDI 1.51标准,兼容1.50标准,故支持以下全系列ARM内核调试:
ARM7(ARM7TDMI/ARM7TDMI-S/ARM710T/ARM720T/ARM740T/ARM7EJ-S)
ARM9(ARM9TDMI/ARM920T/ARM922T/ARM940T)
ARM9E(ARM926EJ-S/ARM946E-S/ARM966E-S)
Intel XScale(IOP321/PXA210/PXA250/PXA255/IXP425/80200/80321)
ARM10E
ARM11
(2)、由USB接口供电,无须独立的电源,无须目标板供电。
(3)、JTAG 接口信号电平由目标板决定。
(4)、支持USB 2.0/USB 1.1,最高可达480Mbps。
(5)、体积小,只比IP电话卡略大一点,携带方便。
(6)、支持硬件断点和无限个软件断点。
(7)、支持SDT/ADS的源代码级调试,提供较好的调试性能
(8)、支持Win98/Win2000/WinXP平台
USB接口高速型ARM嵌入式实时在线仿真器一台
驱动程序和电子文档手册光碟 一张
20PIN JTAG线 一根
20PIN 转 14PIN JTAG转换器 一个
USB 2.0/1.1 接口电缆 一根
产品图请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212
购买咨询:
embeder@126.com
86-755-22055230
Flash烧录软件, 支持Multi-ICE等符合RDI接口的仿真器,支持绝大多数Flash
FlashAccessM
特点:
1)支持AMD, Atmel, Fujitsu, Hynix, Intel, Micron, Macronix, STMicro, Sharp, SST, Toshiba, Mitsubishi, SamSung等10多家公司的数百种Flash
2) 使用DCC技术,仅需1KByte RAM即可烧写Flash
3)独创Flash型号识别功能,能识别出绝大多数Flash型号
4)支持ADS/SDT初始化脚本,配置简单
5)支持“非空-擦除”功能,可以先检查Flash是否为空,不为空则擦除,然后开始编程;为空则直接开始编程;方便使用。
提供USB软件狗,可以在任意PC机上使用;

基于S3C2410的ARMer9 教学科研平台(最顶级的配置,最全面的开发工具&资料)
详细介绍请见:
http://www.developboard.com/forum_view.asp?forum_id=92&view_id=916
ARMer9嵌入式教学科研平台总体介绍(word文档):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322
ARMer9嵌入式教学科研平台硬件设计详解(包含了很多硬件设计技巧在内,PPS格式胶片):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321
Email:
embeder@126.com
embedertech@yahoo.com.cn
embeder@sohu.com
Phone: 86-755-22055230

楼主: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楼主:

支持

楼主: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网友:

800的仿真器也有阿,里面少了不少东西,容量也少很多。当然不能和3万一个真货比。应该介绍一下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