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5-11-21):
用的是菲利浦ARM7的LPC2138 内有512K的flash和32RAM
现在我想把一个几K的数据文件放进flash中以便程序运行中进行查表,不知道这段代码该怎么写,望指教,感激不尽啊

网友:

可以把这个文件作成一个数组一起编译,如果想定位还可以使用scatter文件,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程序bin和这个数据bin组成一个大的bin,数据的地址你可以放到高端,且已知,程序中直接去那个地址取表格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
第一种方法比较直观吧
第二种方法没试过,不知道地址已知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