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手 指点下 谢谢

楼主(2005-11-22):
IMPORT  Main    // 在ADS1。2 下MAKE 有错 unknow opcode;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 unknow opcode;
ENTRY   // a lable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LDR R0,=0x3FF0000
LDR R1,=0xE7FFFF80
STR R1,[R0]
LDR SP,=0x3FE1000
BL Main
B .
END
共三处错误。是什么情况???
这段代码 是 李驹光 那书上的代码
这工程 工两个文件 Init.s  和 Main.c  文件
文件 Init.s 如上 总是有错
是何原因 谢谢

网友:

entry 下面还要写code32
b 后面还要写上标号吧!
说错别怪!

网友:

你的程序不要顶格写,指令前要加至少一个空格才行,除非是标号,标号一定要顶格写。编译时遇到什么错误,最好先自己查查ads的 ADS_Errors_and_Warnings.pdf,要掌握学习方法!不明白的话请加我QQ:95570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