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

楼主(2005-11-25):
使用PHILIP ARM2131,控制金鹏ocm4x8c,程序如附件,请指教
由于ARM是3.3伏,而液晶是5伏,请问是否要电平转换
#include "config.h"
#define rs 1 << 8          //H=data; L=command;
#define rw 1 << 9          //H=read; L=write;
#define  e 1 << 10         //input enabl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const uint32 DB=(0xFF<<16);// P1[23:18]控制D0-D7,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void DelayNS(uint us);
uchar tab1[]={
"本系列中文模块内"
"任意位置反白显示"
"置二级字库,可在"
"使用更方便更灵活"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wr_lcd(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wr_lcd(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显示汉字或字符----------------*/
void chn_disp(uchar *chn)
{
  uchar i,j;
  wr_lcd (comm,0x30);                          //30,基本指令集
  wr_lcd (comm,0x80);                          //80,从第一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for (j=0;j<4;j++)
  {
    for(i=0;i<16;i++)
    wr_lcd(dat,chn[j*16+i]);
  }
}

/*--------------写数据和指令-----------------*/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if(dat_comm)
   {
    IO0CLR=rs;    //data
    IO0SET=rw;    //write
   }
  else
   {
    IO0CLR=rs;   //command
    IO0CLR=rw;   //write
   }
  IO1SET=DB;              //output data or comm
  IO1CLR=~DB&0xff00;
  IO0SET=e;              //模拟使能E下降沿
  DelayNS(8000);
  IO0CLR=e;
  DelayNS(8000);
}
/*--------------延时-----------------*/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主程序--------------------*/
void main()
{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PINSEL2 = PINSEL2 & (~0x08);      // P1[25:16]连接GPIO
  IO0DIR  = 0xff;
  IO1DIR  = DB;            // 设置DB控制口为输出

  init_lcd();
  while (1)
  {

    chn_disp(tab1);
    DelayNS(8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