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5-12-01):
我用的是ADS1.2的编译器,怎么编译通过后生成的axf格式的文件好象不可以调试。在打开ADX以后,File->Load image 的选项是暗的,不可以点击。
请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是破解版吗?

楼主:

zhan-cl :
      你好,你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破解版的话,编译通过后生成的axf格式的文件不可以调试吗??还是其它意思?
      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