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很方便的查看程序运行结果的s3c4510的bootloader

楼主(2005-12-03):
LBSALE[100]LBSALE首先声明此程序很大部分参照了twentyone的程序,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
两年前买了块鱼板,一直闲置着,放着都快过期了。最近闲下来就调试了一下,发现以前买的仿真器不太方便,于是 就编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
本程序为bootloader程序,运行在鱼板ARManywhereII上。该程序可以通过串口接受用户程序(bin格式),并执行它。
使用前要先通过网口将此bootloader的bin文件烧写到160 flash,并将拨码开关设置为从160启动(见鱼板使 用说明)。这样在PC机就可以通过sscom等软件将编译好的用户程序的bin文件下载到鱼板上,bootloader程序会自动 接受,接受完毕自动执行用户程序。
采用该方法的好处: 1、可以很快速的查看程序运行结果,并可以调试中断,无需jtag等仿真器。下载并执行一个64KB的文件只 需6秒。 2、方便。不必按照鱼板说的通过网口烧写rom,然后设置拨码开关,再打开电源等繁琐操作。当你需要查看 某个程序(也就是本文提到的用户程序)的执行结果时,你仅仅需要做的就是: 1、将用户程序编译成bin文件;(就是一个按按钮动作) 2、启动sscom等串口软件,复位鱼板,等待接受文件;(就是一个按按钮动作) 3、从sscom传送一个bin文件。(设置好了,其实就是一个点击动作)
bootloader程序的流程: 1、初始化寄存器,并将flash地址map为0~0x1fffff,SDRAM地址为0x200000~0xffffff。 2、将FLASH中的RO RW拷贝到SDRAM中,为REMAP做好准备 3、执行REMAP,此时flash地址map为0x1000000~0x11ffff,SDRAM地址为0x0~0xfffff,并初始化RW ZI区域。 4、然后将一个loadapp的程序端搬运到SDRAM的0xf00000地址处,然后执行该0xf00000处的程序(也就是 loadapp程序)。搬运实际上就是将loadApp数组(loadApp程序的二进制代码数据,可以通过bin2c程序对其bin文件 转换得到)拷贝到起始地址为0f00000地址SDRAM空间。
    loadapp程序完成以下工作: 1、初始化串口为115200bps,8bit,并向PC机输出提示信息。 2、通过串口从PC机接受用户程序的bin文件数据(此bin文件有一定要求的,见下方)。 3、当接受完毕,就执行该bin文件。
注意事项:
用户的程序bin文件要求: 1、bootloader为little endian,鱼板要设置成小端模式,用户程序也应为little endian。 2、应用程序在链接时ro base必须设置为0x0,入口地址也要是0x0,rw base设置要小于0x1000000。 3、应用程序的长度应小于0xf00000(15,728,604B) 4、片内special register base 为0x3ff0000。 5、应用程序不要对内存进行设置,尤其是REMAP。可以将相关的代码屏蔽掉,等调试完毕后再去掉屏蔽,然后编译 后直接烧写到flash中看执行结果。
串口传输设置为: 波特率:115200bps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位:无
    流控制:无
                                                                 by zhouzmy  zhouzmy@tom.com
                                                                 2005.11.16

网友(2007-05-29):
我看看怎么样!

我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1-05-17):
太干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