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44B0擦除FLASH芯片AM29LV320D出现的奇怪问题(附有原理图)

楼主(2005-12-07):
[这个贴子最后由有云在 2005/12/07 04:10pm 第 1 次编辑]

CPU用的是440B0,,系统用的VXWORKS。
每次用ETH跟踪擦除FLASH,每次只能多擦除一个扇区。
例如:这次上电,FLASH擦除到地址:0X240000  ,这时系统死了,无法继续擦除。
接着再次复位上电,FLASH擦除到地址:0X250000 …………以次是:0X260000…………0X270000

请问有没有大虾遇见这样的问题??请赐教,谢谢了。
附有原理图

楼主:

没有人指点下??
测试了读写信号,应该都正常。

网友(2006-02-22):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Flash是不是不支持JTAG,现在如果已经将其焊接在板子上的话,有没有办法对其进行读写,请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2009-12-19):
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0-03-07):
朋友你问题解决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