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AG出错

楼主(2006-01-02):
我用的是菲利蒲的LPC2138,PCB板是按照开发板的电路图制作的。拿到板子后接上电脑,运行ADS的JTAG调试工具,调试软件能够识别JTAG接口,下载程序也没报错,但一进行调试就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JTAG连接是正确的,其他电路的设计也应该什么问题,不知道具体可能在哪出错,望指教!

网友:

报错的信息是什么?

楼主:

未定义指令,调试时,只要一运行,即使是单步运行,程序也会立即死掉,就是说一步也没办法走

楼主:

问题解决了,ARM芯片需要先用ISP擦除后才能使用JTAG,但每个刚出厂的芯片都是这样的吗,这也太不方便了吧。自己做的PCB板还是很不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