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windows pc通过USB口读取S3C44B0X板中的数据文件

楼主(2006-01-04):
如何用windows pc通过USB口读取S3C44B0X板中的数据文件,谢谢。

网友(2006-02-16):

需要驱动的,双方都要

网友:

ddd

楼主(2006-08-27):
xs1986 能提供驱动么?谢谢!

请问那位高手能提供相关的驱动程序,或者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