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编译环境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6-01-12):
请问各位大侠,运行ARM程序,利用断点执行或单步执行没有问题,可一旦全速运行就跳到异常中断里,可能是未定义指令中断也可能是prefetch data中断,请问这与编译器的设置(AXD中设置)有关系吗?在编其他程序的时候偶尔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改一改编译器的设置就可以了,但这次怎么改都不行了,针对此问题一直没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知道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

本人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