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怎么不能跳转啊?

楼主(2006-01-16):
今天调试程序,程序简单,但一直到现在也不行,关键是一条指令BL 好象不能跳转到我的子程序中,我换成B指令,却是可以的,很是郁闷,不知道是怎么的?很奇怪的,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5555555,大家帮帮我吧,我真的好郁闷啊!
这个BL指令不跳转,只往下执行,把下一指令的PC存如LR中,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跳转啊???

网友(2008-05-30):
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啊
奇怪
没办法也换成b啦
不过要是需要返回的话怎么办
总不能不用bl指令吧

网友:
能不能把代码片段贴出来,这样才能分析啊

网友:
贴代码才是王道

网友:
再问一下,你是单步调试的单步跳过还是单步进入?如果是单步跳过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执行下面那条语句了。

网友:
追一下p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