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入门请教

楼主(2006-01-24):
   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DSP,也没有接触过嵌入式系统, 用过C,用过JAVA,学过汇编. 现在本人要用ARM开发,请问应该注意什么?   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应该注意补充那些方面的知识? 有那些好的书籍或者总结可以借鉴?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只做上层应用软件么?大概了解一下硬件,会开发wince或者linux下的软件就可以了,如果要会做驱动的话肯定得熟悉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