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系统烧写flash程序能通过串口吗?怎么做?

楼主(2006-02-15):
有个项目,因为软件不成熟经常改动,每次改动都要拆机子通过JTAG写程序,不方便,ARM 系统烧写flash程序能通过串口吗?怎么做?

网友:

如果有redboot的话,可以通过redboot烧写flash

网友:

自己写一个小的bootloader,实现flash的烧写功能就可以,很容易的。不过这个要看硬件和底层软件的功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