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将2410test.bin烧入到开发板,让它直接运行!

楼主(2006-02-28):
  那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开发板中已经有win-ce系统,用不用格掉它~!

网友:

你这个bin是什么,内核还是程序,内核的话可以直接在内存中运行,程序要做在一个文件系统中,如ramdisk,执行。
wince不用就可以删掉

楼主:

这个bin是官方的2410test程序生成的image文件!

网友:

是什么的test程序?
如果是设备的test程序,你需要先加载内核,然后运行test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