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programmer往44B0X板上烧录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单位买了一套优龙的44B0X开发板!为了我们设计产品的需要,我凭自己的理解按照开发板的模式(主板+核心板)DIY了一套开发环境,可是当我用Flashprogrammer往44B0X核心板上烧录程序出现问题,所有的按键都提示:“Target Communications Error: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当我用arm的代理软件检测时,提示:“检测到:ARM7TDMI”!
我用Fluted 烧录时虽然擦除和写都提示成功,但是校验时都不正确!DOS下的提示如下:

E:\arm\debug\FLUTED>f2k

E:\arm\debug\FLUTED>AllowIo FluteD.exe  /a a -f FS44B0II_BIOS.bin -v -s 0
AllowIO for PortTalk V2.0
Copyright 2002 Craig Peacock
http://www.beyondlogic.org
Granting exclusive access to all I/O Ports
Executing FluteD.exe a -f FS44B0II_BIOS.bin -v -s 0 with a ProcessID of 2124
PortTalk Device Driver has set IOPM for ProcessID 2124.

E:\arm\debug\FLUTED>Flash Programming Tool via IEEE1149.1 BSR (Version 0.8a)
Designed By David Geng  April, 2000

FCD File:./default.fcd          Data File:FS44B0II_BIOS.bin

[Setup FCD File]

[Setup Scan Chain]
Parse BSDL file s3c44b0x.bsd ... OK

[Setup Flash Pin Map]

[Setup JTAG Port]

[Check Device ID]
Get ID Register ... ID Code Correct 0x1F0F0F0F
Start From: 0 (0x0)
End Before: 37448 (0x9248)
Total Byte: 37448 (0x9248)

[Erase]
OK

[Write]
59%

Verify missed at 18721 (0x4921) + 0 Original:0x37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1 (0x4921) + 1 Original:0x8A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2 (0x4922) + 0 Original:0x7C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2 (0x4922) + 1 Original:0xC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3 (0x4923) + 0 Original:0x20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3 (0x4923) + 1 Original:0x0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5 (0x4925) + 0 Original:0x0 JTAG:0xFF
Verify missed at 18725 (0x4925) + 1 Original:0x0 JTAG:0xFF
OK

>>> SUCCESS <<<
对了,还有一个哥们说是存储芯片的问题,我用的是:SST 39VF160 70-4C-EK
                                      他说让我换:SST 39VF1601 70-4C-EK
是这样吗?我很迷惑!谢谢指点!
如果不是,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大家好!虽然没有人回复,但是有人在看我也比较高兴!烧录我好像已经过了,但是不运行程序怎么回事呢??
我将DEFAULT.FCD文件中的延时参数改大后,用用Fluted 烧录时擦除和写还有校验现在都提示成功了,但是里面的代码不运行!用Flashprogrammer还是原来的错误!我用示波器检测32.768k的晶振没有输出,但是10m的晶振输出正常!现在的问题会是什么故障造成的!对了,sclk也有输出,我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版主给个提示!

网友(2006-04-25):

支持一下LZ。去年心血来潮,买了一块44b0的板子,不过还没有动过,只是试用了一下 ,没有好好 研究过,回去看看LZ的问题。呵呵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06-07-09):
我现在也碰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用fluted烧写校验时出错,程序不运行;用flashpgm也显示:“Target Communications Error: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不知道这个问题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急等!谢谢了!

网友:
建议用flashpgm2.1.8试试,我试了很多的版本,这个好用!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一样的情况;另外刚焊好的裸板上电的时候,几个LED或亮或灭,按复位键指示灯状态不变,而且不闪烁,难道是CPU的问题?

网友:
另外有一点,由于使用的NOR FLASH是39VF800A,所以用FLASHPGM的时候,我也进行了相应的设置;换用FLUTED烧写二进制文件时,也对文件DEFAULT.FCD作了修改,修改后如下:
[Chain]
Device=s3c44b0x.bsd

[Read]
BeginByte=0
EndByte=0x3ff

 ; SST39VF800
WriteCmd=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5555, 0xa0
EraseCmd=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5555, 0x80, 0x5555, 0xaa, 0x2aaa, 0x55, 0x0, 0x30
EraseDelay=25
Block=0x800, 64
AddrWidth=19
DataWidth=2
BigEndian=0
A0=3
A1=2
A2=1
A3=160
A4=159
A5=158
A6=157
A7=156
A8=155
A9=154
A10=153
A11=151
A12=150
A13=149
A14=148
A15=147
A16=146
A17=145
A18=144
D0=136
D1=135
D2=134
D3=133
D4=132
D5=131
D6=130
D7=129
D8=128
D9=127
D10=124
D11=123
D12=122
D13=121
D14=120
D15=119
WR=16
RD=15
CS=17
ResetCtrl=0x00
High=
Low=
SafeMode=1
这时烧写bios文件没有问题,但是烧自己改的程序时总是在校验时出错。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一般程序有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之分,一般启动的boot程序,会从装载地址把程序搬移到运行地址,在将PC指针,指向程序的运行地址.
我以前用过flashpgm,里面有设置烧录地址(装载地址)的选项,不知道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那这个应该怎么设置呢?我是按照一个开发板的使用手册来操作的,上边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设置完以后我的界面上几个分栏是这样的:Target RAM Starts at:0x0c000000
Starts at:0x00000000   Width:16 *1,这个需要修改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具体资源配置了,而我说的那个 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 ,是在program的时候输入的.不是在这个界面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于最后程序是调入SDRAM中运行,而SDRAM连接的是44B0X的nSCS0(即nGCS6),所以运行地址是0x0c000000;而NOR FLASH连接的是nGCS0,也就是存储的程序从0x00000000开始,这应该是装载地址。
运行地址如果要修改,应该是在调入ocd文件的那个界面,点击该界面上的program会进入最后的烧写界面,在那上面可以改变装载地址。问题是根本无法进入最后的烧写界面,而且点击第一个界面上的任意键都会显示“Target Communications Error: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
因为现在44B0X的板子好像都是用这个两个片选信号连接的两个存储器,两个地址应该是固定的。我这样说对吗?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用仿真的方式来做呢?经常会出现焊接的问题导致程序一跑就飞掉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硬件还有问题.

网友:
查看了bios的源程序,里边有对程序存储芯片的一些操作。这个bios程序是用的一个开发板的程序,开发板跟我画的板子用的程序存储芯片不一样,我在想是不是因为bios不正确(对我自己的板子而言)导致下载应用程序的时候出错。现在我正在尝试编译成功bios的源程序,再在这个基础上做修改,不过还有些问题。

另外,我现在对bios有点疑问,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