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View开发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免费下载

楼主(2006-03-01):
建华公司SldView嵌入式Linux开发工具,支持ucLinux系统软件模拟调试,完全免费下载。
下载地址www.jhembed.com。

楼主:

SldView支持ucos, uclinux,Linux多种操作系统调试。

楼主:

顶一下

楼主(2007-06-28):
一步一步教你开发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

本文中采用西安建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研发的SldView嵌入式Linux集成开发工具开发ucLinuxLinux的应用程序。SldView下载地址www.jhembed.comSldView自带有gcc交叉编译工具及虚拟编译环境,用户不用另外安装交叉编译工具。
本文所述硬件平台为S3C44B0X,软件为ucLinux-2.4.x版本。本文以开发ping 应用程序为例来讲述。
一、创建工程
启动SldView for ARM程序,单击Project->New Project菜单,打开New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选择ucLinux Project,在Project Path框中选择好工程路径,在Project File框中输入ping。点击确定按钮,生成ping工程。点击编译按钮,生成目标文件:ping.exeping.exe.elf
二、打开ping.exe.elf
点击File->Load Image File菜单命令,选择打开ping.exe.elf文件,如下图所示:

三、GServer设置
点击Tool->Debug Setting菜单,弹出Debug Setting窗口,如下图:

Protocol框中选择G-SERVER,然后点击Configure按钮,进入Agent Setting窗口,如下图:

可以选择串口网口作为调试通道。串口BaudRate需要选择115200。点击OK按钮进行保存。
四、启动GServer监控程序
SldView安装路径中找到gserver程序,将gserver打包进入Linux的文件系统中并烧写进目标板中。启动Linux,在超级终端中输入gserver /dev/ttyS1 &,如下图所示:

SldView现在就可以与GServer调试代理进行通讯了。
五、调试ping
点击Debug->Connect菜单或者Connect按钮,SldViewGServer进行连接,然后点击Download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如下图:

选择ping.exe文件,并在参数框中输入192.168.0.1,点击打开按钮。Ping应用程序就动态下载到目标板的文件系统中,并且开始运行起来,SldView控制ping停留在main函数处,等待用户进一步操作。如下图:

接下来用户就执行step、run、continue等调试操作了。

如各位在开发过程中有疑问,请致电029-88453251,或者添加qq:172659136,
MSN:zhaoxiaohui_hxb@hotmail.com

楼主(2007-11-03):
顶,可调试micorwindow,minigui,qt等应用程序

可调试micorwindow,minigui,qt等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