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MIA R0!,{R2,R3}这样的汇编会被中断打断吗?? (无内容)

楼主(2006-03-09):
(图片)

网友:

中断只会在指令结束时出陷入,异常(故障)才会在指令执行中发生。
只要这条指令中的R0指向的位置有两个字的内容有效就可以安全执行,如果栽进PABORT中断就表明R0指向的位置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