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LCD与ARM处理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小弟最近开发一个2440的项目,在找寻LCD的时候发现,不同厂商、同一厂商不同尺寸的LCD模块其接口都相差比较大的,有的是非常大,而且pin的数目也不相同。所以想请教一下LCD接口方面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去判断Controller和Driver之间是否匹配? 信号该如何连接?
请有此方面的大侠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LCD主要有两种接口时序:
1. CPU INTERFACE
2. RGB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