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3-22):
为什么往外部RAM写程序,根本就写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ADS中的仿真模式下往RAM里面写数据,有几个地址始终写不进去,好象RAM的第一个地址就一直写不进去。

网友:

arm是32位的一个数据要占0x 00 00 00 00 这么多位.假设你送0x05到地址0x 40 00 00 00那么数据因该是这样的:地址:40000000 40000001 40000002 40000003
                     数据:   00        00      00       05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顺便问一下如何把一个变量定义到固定的地址上.(#pragma address)我以前用的是这个.不知道ARM中语法是怎么样的能具体写一个给我吗,谢谢了!

楼主:

你的问题我也不懂,我是做硬件布板的,当板子的器件都焊上的时候,就出现我说的那个问题。可以往FLASH中写程序,但是把程序引导到SRAM中时就出错,而且好象是有规律的,地址0,4,8,12、、、、、这样的地址都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