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x系列没有WAIT信号或RD信号,怎么和DSP接呢?

楼主(2006-03-23):
LPC22x系列没有WAIT信号或RD信号,DSP和HPI接口需要一个RDY信号才能进行通信,该怎么接呢 ? 不好搞了

网友:

不用算了,把时间算好,足够长就是了,我接ss1906的wait也没有办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