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t91系列ARM芯片吗???有问题求助!!

楼主(2006-03-23):
用AT91M40800的ARM芯片,外加一个FLASH和一个SRAM,NCS0接FLASH,NCS1接SRAM,当给板子上电以后,发现程序可以在FLASH中运行,但是当把程序引导到SRAM中运行就不行,往SRAM里面写的程序都是错误的。用软件来测试SRAM也是不能往里面写东西,而且不能写的地址都是四的倍数,如0、4、8等。不知道有没有哪为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没有逻辑分析仪吗?
自己抓下现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