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虾!

楼主(2006-03-24):
有知道!ARM中固定变量地址的吗?比如我把 A 这个变量定义到0x40000000 具体的语法是什么啊!

网友:

不太了解你想知道什么.
A EQU 0x40000000

网友:

如果A是静态分配的变量,位置是由编译器定的
如果A可以是一个指针,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使A和0x40000000关系起来
unsigned32 * A;
A = (unsigned32 *)(0x4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