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6-03-24):
我们打算作一个小系统,用它可以实现两台PC之间通过USB接口的访问,让其中一台PC可以将另一台PC主机的硬盘当作一个移动硬盘访问,实现数据之间的较高速传输;或两台PC主机之间可以互相当作移动硬盘使用。请问这个系统设备除涉及到USB的主/从(Master/Slave)设备设计、USB驱动设计和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以外还会涉及到那些涉及,我们打算用ARM做控制器件可不可以?各位仁兄有什么好的建议敬请帮助小弟,我刚刚ARM入门,那位仁兄可以给各稍微具体一点的方案,先谢过了。
我的邮箱:lee1123581321

网友:

和我同学在作的USB服务器有点相似,我们在探讨时曾经讨论到有关数据一致性的问题,也就是在ARM中保存的有关目标硬盘的文件系统和挂接该硬盘的PC上的文件系统的一致性,由于该硬盘可以被ARM和宿主PC修改,所以存在和cache一致性一样的问题,需要考虑。另外,有ARM可以同时作为USB M和S吗?我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