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s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6-03-28):
我第一次使用一个ads开发环境,想编写一个简单的汇编程序,但是就是不能编译通过。恳请指教。
我创建了一个工程(工程类型是:ARM Executable Image ,工程名为try),在工程里添加了一个文件,取名Init1(如下所示)。然后我对这个文件编译就是不通过。提示的错误是不能识别AREA和ENTRY这两个伪指令。我不知道要对它进行怎样的设置。请教教我!不胜感激!
AREA  Init1, CODE, READONLY
ENTRY
mov  r1, #2
mov  r2, #3
add  r0, r1, r2
end

网友:

arm 汇编中指令不可以顶格书写

楼主:

呵呵,谢谢大师的指点。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柳暗花明!我的汇编程序总算是能跑起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