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vf1601烧入问题

楼主(2006-04-06):
我通过串口想把汉字库烧入到ssT39vf1601中,具体做法是先把数据放在SDRAM中,然后把再通过烧入程序烧入到FLASH ROM中,可是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却不能顺利烧入,现象是这样的,当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烧,一般性都能写进去,可是当我所有的字一起写入时,就无法顺利完成,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希望大虾指点一下,我用的ARM7是44B0,时钟是64MHZ,请问我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所有的字一起写入"是什么意思?跟"一个字一个字的全部烧进去"有什么不同?
一般烧入FLASH要点时间,不能太快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