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我的Linux驱动里面不能使用sleep()函数

楼主(2006-04-17):
我在ARM linux里面想做一个延时等待,我不想用mdelay()这个函数,太占用CPU资源了;但是在用sleep的时候,编译能通过,加载驱动的时候出错信息是:unresolved symbol sleep
请问:是不是在驱动里面不能用sleep 这个函数?如果我想在驱动里面延时,而且延时的时候CPU还能处理其它事情,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指教!

网友:

我也是菜鸟,你为什么不用udelay呢,udelay是微秒级的,usleep只能在应用程序中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