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讨论区,欢迎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6-04-21):
Bootloader一般是被烧录或者下载到bootrom的0x0地址处,作为上电后执行的第一部分指令,bootloader需要完成两个任务:(1). memory remap, (2). 把kernel装载到SDRAM里合适的位置上去执行。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建议.共同学习.

网友:

我也是最近才学习bootloader的,找个讨论的地方不容易呀

网友:

也就是初始化程序,设置一个合适的环境,为调用OS/运行应用程序做好准备

网友(2006-08-07):
有没有这方面的qq群?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赚点钱!

网友:
哪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remap这个功能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点像计算机里面的BIOS

网友:
谁有资料呢

网友:
其实主要是

主要是向量中断 的映射。每次上电开始单片机都是开始运行boot的

网友:
bootloader的功能根据用户实际的应用是有所不同的,arm虽然由各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是bootloader的功能和架构都差不多。一般bootloader的功能分:
1、中断向量的安装
2、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3、设置各工作模式下的堆栈
4、初始化一些临界的寄存器
5、设置内核的运行环境
6、代码搬移
7、地址重影射,重影射的原因是,加快运行的速度,在sdram中也能完成中断响应,而不需要再去rom里面走一遍。
这是我几天来,学习的感想。仅供参考。

网友(2006-09-15):
学习了, 顺便赚点钱

网友:
只为本学习,不为赚钱

网友:
DSPBootloader比较擅长!

网友:
那BOOTLOADER更一般的启动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那用ADS+AXD调试bootloader可以么?调试好了再下载到FLASH里面可以不?
操作系统是不是和bootloader一起捆绑下载到FLASH里去?

网友:
我也是刚学

网友(2006-11-13):
對ㄚ ...請問 remap是甚麼意思ㄚ ...

网友:
首先,看你的cpu支持哪种boot方式

网友:
我刚刚去做这个 老板让我尽快做好 ,我现在被搞的 晕头转向啊

网友:
Bootloader的启动

(1)初始化CPU速度、存储器、存储器配置寄存器以及串口等;
(2)激活指令/数据Cache、建立堆栈指针、建立启动参数区、构造参数结构和标识列表;(3)通过上电自检,来识别存在哪些设备,并报告异常,提供对电源管理中休眠/恢复的支持;
(4)跳转到内核起始处,系统启动。

网友:
remap--地址重映射,确实很麻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ARM学习中的一大难点,原理很清楚,但是做的时候却老是出问题,有没有强人来系统地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原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ARM学习报告,我需要的是实际可运行的例子

网友:
如果简单的,只是用于初始化已经装载os的工作,这样的bootloader将会十分简单。
而很多应用,bootloader不尽做这么一点工作,还要用于系统维护,以及应用程序更新。
这样就需要shell的支持,例如vxworks的boot,u-boot这样的。
而且根据bootloader不同,还有一步启动以及多步启动。

网友(2006-12-30):
arm能不能在kernel里面进行CPU重配置(memory remap)

网友:
初学,个人感觉很高深!

网友:
谁要资料加我QQ55784264

网友:
想学习点知识

网友(2010-07-28):
u-boot源代码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哥是来赚钱的

网友:
赚钱可真辛苦啊!

网友:
计算机里面的BIOS

网友(2014-08-30):
any boot loader for nokia 520 ,

网友:
谁有资料分享呢?

网友(2014-12-16):
路过,学习下。
嵌入式的bootloader的作用其实主要有一个就是加载操作系统,一般实现中分为两个阶段:stage1硬件初始化,加载stage2的代码到ram中,准备堆栈,跳到stage2的入口,stage1的代码一般是汇编,stage2检测该阶段的硬件,加载操作系统镜像到ram,加载启动参数,准备堆栈,跳到操作系统的入口,该阶段一般是c代码。

网友(2015-07-31):
我非常熟悉,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