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ADS1.2中,嵌入式汇编如何编写?

楼主(2006-04-25):
我在ADS1.2中就是简单编写了几行代码,可是编译不通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要对ADS要进行哪些设置。请指教。
void main()
     {
intx,y;
y=1;
_asm

{ mov r0, x
}
      }

网友:

r0能这样用吗?

楼主:

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啊?

网友(2006-08-11):
__asm
{ mov r0, x
}
这样就对了;是两个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