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寄存器定义的疑问

楼主(2006-04-30):
在周立功的easyarm2131的头文件里看到有很多寄存器对应的地址都是一样的,比如 #define U0RB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define U0TH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如果U0THR = dat;那这个值是给U0THR吗?那U0RBR会不会也被赋为dat啊!或者说读U0THR,读出来的是U0THR还是U0RBR?
请各位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我回复在我的博客上http://arm7.blog.sohu.com/

网友:

0xE000C000这个地址实际上对应了4个字节,是不是寄存器U0RBR和U0THR只对应了其中各一个字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