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10的usb接口实现,请大虾们帮忙

楼主(2006-05-13):
我现在正做我平生的第一个项目,基于s3c2410的usb接口实现,是数字存储示波器上的usb,现在无从下手,忙的焦头烂额,请好心人帮个忙

网友:

加油

网友:

我的建议(不知是否有用):
1。对于硬件电路,找现成的开发板原理图,或USB芯片厂家的评估板原理图,照着画,或适当做些调整(如果不知该调些什么就照搬好了,不过可能还是做些删减一类的)
2。软件开发最好找好一点的开发工具,可以节省时间,以后想全部自己开发,再慢慢深入。我所知的有windriver。
3。软件的部署方面,要情况而定,如果只开发USB Device,连接到windows usb host时,Fireware(固件程序,运行在USB芯片所在板上),主机驱动程序(运行在windows可以在网上找到,或用上述工具windriver生成后,再自行修改。如果要开发USB Device,也要开发USB Host,工作量很大,也更复杂些。
总之,对于软件,一是找现成的,二是借助于开发工具。
4。参考资料方面,网上的较为零散,我觉得如下资料可能是必要的:
1)USB specifacation1.1/2.0
2)fireware 开发方面的资料
3)USB芯片 datasheet
4)开发板uC datasheet(或称使用手册)
liujun.lh-zk@tom.com

网友(2007-02-01):
提的有道理

网友(2008-03-18):
楼上说得有道理,我现在搞这东东,郁闷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