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们帮助,一个ads1。2的错误提示的问题

楼主(2006-05-14):
[这个贴子最后由ycs在 2006/05/14 10:43pm 第 1 次编辑]

小弟第一次用ads1.2,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亮灯程序,编译的时候提示error6218E: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kernel.o)
不明白是什么错误,双击也没有跳到出错行,望大侠告知,感激不尽

网友:

ycs
你这个问题,我开始也遇到过.应该是的你的c语言的入口函数的名称(通常是main())和你的执行跳转语句的函数名称不一置造成的.
  IMPORT  __main
.....
   B       __main
int      main(void) //三个名称应一致,都为main

网友:

   2楼的大虾,想请教,在ADS里,用C编程的话,与标准C有什么不同,是否有一个ADS下的C指令集?另外想请问有没有关于在ADS环境下C编程的书籍或文章可以介绍给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