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大硬盘,小硬盘都可以接到ARM7开发板的IDE上。。。

楼主(2006-05-17):
问题:
1。两者的ATA是否为一个版本
2。供电问题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在下谢过。
liujun.lh-zk@tom.com

网友(2006-11-21):
目前常见的3.5"大硬盘(台式机多见),2.5"硬盘(笔记本、移动硬盘多见)都是同样的接口,只是pin间距不同。普通的移动硬盘其实就是在硬盘盒里面装了2.5"硬盘。

1.8"小硬盘常见的有日立的和东芝的。

日立的1.8"分两种,一种是和2.5"一样的接口,市面上可以见到有这样的移动硬盘;另一种是FPC接插件的1.8",主要在手持设备上使用,电气信号接口虽然和普通硬盘一样,但是接口完全不相同。

东芝的1.8"是CF卡式接口的小硬盘,与一般硬盘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