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1安装时出现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06-05):
我在装ads2.1时,进度条显示100%就不往下走了,我就结束任务了,再装一边,弹出那个修改修复删除的对话框,我就选了修改之后选择了所有组件和程序安装了,结果它就自动装到了c:\windows\bin里了,还是不能用,请问各位高手,我怎么才能装上使用ads2.1啊?
谢谢了!

网友:

我的更诡异,在单位的机器上装什么事都没,回家一装运行时出现一个COM错误,说是MWCOMHELPER可能丢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重装N 遍也没有用,典型安装,full安装,装C盘,装D盘全试过了,看来就是不让我在家工作。。。,哪位大虾给解决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06-08-05):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重装了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