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编译u-boot问题

楼主(2006-06-14):
我的板子是s3c2410,前两天下了个u-boot1.1.4。想把它移植到板子上,可我按照网上说得相关步骤修改完后,在执行make s3c2410_config后,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Configuring for s3c2410 board...
In:正在创建连接至“asm-arm”的符号连接“asm”:不允许的操作。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不要在vmware的sharedoc下干活儿,最好不要用cygwin

网友:

比如在vmware+rh9的home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版主,太谢谢你了,一语道破天机!是共享的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你!

网友:

一点儿建议:
如果你习惯用uedit写东西,可以这样,在win下操作sharedoc中的程序,然后在/home下(假设你的uboot在这个目录下)
写一个Makefile,对你使用的文件从/home下和sharedoc下来回拷贝,但是不要全部拷贝整个uboot,so慢.
比如执行make srccp,把你sharedoc下的源代码拷贝到恰当的位置,编译完成后执行make fincp 把编译结果拷贝回
sharedoc,这样你就可以在axd下仿真你的uboot了,不过如果在人家基础上改动不大好像不需要仿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