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u-boot问题!

楼主(2006-06-18):
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tools'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examples'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examp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post'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post'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post/cpu'
make[1]: `.depend'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post/cpu'
make -C tool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tool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tools'
make -C example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u-boot/examples'
/opt/host/armv4l/bin/armv4l-unknown-linux-gcc -g  -Os   -fno-strict-aliasing  -fno-common -ffixed-r8 -msoft-float  -D__KERNEL__ -DTEXT_BASE=0x33F80000 -I/home/u-boot/include -fno-builtin -ffreestanding -nostdinc -isystem /opt/host/armv4l/lib/gcc-lib/armv4l-unknown-linux/2.95.2/include -pipe  -DCONFIG_ARM -D__ARM__ -march=armv4 -mabi=apcs-gnu -Wall -Wstrict-prototypes -c -o hello_world.o hello_world.c
cc1: Invalid option `abi=apcs-gnu'
make[1]: *** [hello_world.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u-boot/examples'
make: *** [examples] Error 2
我在examples下用过touch命令后还是不对.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看看!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弱了?help!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LBHIDDEN[0]LBHIDDEN[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6/06/21 09:25pm 第 1 次编辑]

把对应的cpu目录arm920t下config.mk倒数第二行abi=apcs-gnu 删除即可,或者这样写
PLATFORM_CPPFLAGS +=$(call cc-option,-mapcs-32,$(call cc-option,-mabi=apcs-gnu),)
PLATFORM_RELFLAGS +=$(call cc-option,-mshort-load-bytes,$(call cc-option,-malignment-traps,))

网友(2007-05-09):
将其放在/usr/local/arm下解压后编译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