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弟最近准备在at91rm9200上接一片16位的SDRAM

楼主(2006-06-19):
我把AT91RM9200的A1连到SDRAM(我用的HY57V56)的A0,然后依此类推,直到A11连A9,SDA10连A10,然后A13连A11,A14连A12,不知道这样连的对不对,因为我下载uboot.bin一直不成功,唉,上面一直在催,郁闷ing!

网友:
看看ATMEL的连接方法啊

网友:
去芯片资料看看连接的例子。

网友(2006-10-29):
看看atmel发布的原理图

网友:
我也画了个原理图,就是参考上面的。要接两片sdarm

网友:
可以参考Atmel的原理图,如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2006-12-18):
好象不行,A1要空着,A2才是接A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