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IPS启动时的问题

楼主(2006-01-09):
我的嵌入式Linux产品用的是R4600的MIPS CPU,有些关于启动的问题不了解。
MIPS启动时的地址是0x1FC00000吧?我看了我的这款CPU的spec,发现0x1FC00000处是Internal ROM,然后flash放在0x10000000处,sdram放在0x14000000处。此CPU的线路图显示:boot from flash,也就是从flash启动。但是我看了boot code,发现boot code的link文件中flash的地址为0x90000000,sdram为0x94000000!
请问cpu启动时怎么能跑到0x90000000呢?难道是因为MIPS的kseg0,kseg1,kuseg的关系,使得0x10000000对应0x90000000?
百思不得其解,请大侠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kseg0段,一般用于存放操作系统内核或大多数程序,并且通过cache来访问。TLB会将高位清成0来映射到1xxxxxxx物理地址。
这些知识在mips的手册上都有,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老扁。
但我还是不明白啊。CPU刚刚启动时就有TLB了么?不是先跑boot code,在boot code中再进行系统的初始化,再进入Linux内核的吗?
我有疑问,可能是因为我看到ARM的启动就很容易理解:ARM是在0x00000000处启动,直接把复位异常向量放在0x00000000。
为什么MIPS分几个段(kseg0,kseg1,...)这么复杂?
盼得到答复,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1、kseg0是unmapped-cached空间,因此不需要tlb。
2、kseg1:操作系统初始化和i/o用;
   kseg0:内核其他部分用;
   kseg3、ksseg:当内核超过512M时使用;
   kuseg:用户空间。
3、其实俺们对于软件也不是太懂,不当之处请包涵。

楼主:

谢谢bigbird和老扁的快速回答,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我是这样理解的:CPU启动时会到某个地址处运行,ARM的是0x00000000,MIPS的是0x1FC00000。这个地址应该放的是boot code(uboot,redboot,pmon等等)。请教了一些做ARM的同事,ARM确实boot code是放在0x00000000处。
但是我的MIPS CPU(TI的TNETD7300)的Spec手册中,flash是在0x10000000,SDRAM是在0x14000000,0x1FC00000处是Internal
ROM(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确定这个CPU到底有没有Internal ROM,是不是会先跑它)。看TI提供的boot code,Linker文件将flash放在0x9000000中,SDRAM放在0x94000000中。
我有这些疑问:
MIPS CPU应该先到0x1FC00000的Internal ROM吧?但是线路图上设定boot from flash,那是不是就直接跑flash了?假设确实是跑flash,也应该是0x10000000啊,怎么Linker文件写的是0x90000000呢?我猜测,CPU刚启动时,肯定不会有map,cache的,这些需要boot code设定吧?没有了map,没有了cache,CPU怎么能将0x90000000和0x10000000对应起来的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CPU启动时,应该只能跑到unmapped,uncached的kseg1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刚启动时,确实是先进入0xBFC00000空间,对应物理地址0x1FC00000,完成初始化指令后取得跳转指令就进入自己的flash空间了,你的cpu的flash空间估计是kseg0。

楼主:

谢谢老扁!
我想可能是我对CPU的地址理解不深,所以还不大明白。
例如:“刚启动时,确实是先进入0xBFC00000空间,对应物理地址0x1FC00000”。为什么会有两个地址0xBFC00000和0x1FC00000?一个是虚拟地址,一个是物理地址?不会吧,刚启动只有物理地址啊!为什么刚启动,kseg1中的地址0xBFC00000会和kuseg中的0x1FC00000对应?如果能对应,那岂不是用到地址映射了?
老扁能不能帮我解析一下到底这些地址段kseg0,kseg1,kseg2和kuseg是怎样对应的?难道这些段中的某些地址中是可以对应的?
我想,如果能清楚了解这点,一切都好办了。(我查了一下《See MIPS Run》,也没什么发现)
根据您的回答,我猜测我的CPU是这样运行的:刚启动是,CPU确实是进入Internal ROM(0x1FC00000),然后Internal ROM中有跳转指令,根据跳转指令就能跳到flash(0x10000000),对吧?
盼答复,谢谢!

网友:

你参看see mips run 37-38页的说明

楼主:

谢谢老扁。你指的是电子版的《see mips run》吧?37-38页说的是页映射啊:“6.1.3页映射最佳”,“6.1.4 我们真正想要的”。好像没有我要的答案?我们指的不是相同的内容?能不能把它的节名列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

2.8节 basic address space,电子版似乎把36页丢啦。
37~38页不会到第六章的吧?不知道你是咋看的,呵呵。
如果是中文版应该是32页:基本地址空间。

网友:

老扁真是一个好同志。

网友(2007-07-04):
我也继续关注

网友:
楼主是在讨论TI的CPU? 我以前搞过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看TI的datasheet, 基本上为了突破MIPS 4M地址空间的限制, TI将一个内部的eeprom影射到了1fc00000, 那会有一条跳转指令, 这样就可以到flash 启动!!

网友(2008-06-05):
呵呵 MIPS的地址映射并不是都需要通过TLB来进行的,有些段可以是静态映射的,如kseg0和kseg1,分别是把高位的0x100和高位的0x101清除实现虚实地址的转换,所以MIPS启动时,内核取指的虚地址是0xbfc00000,而对应的物理地址就是0x1fc00000,而启动时,ERL标志位是为1的,意味着kuseg也是直接映射的,即虚实地址相同,所以0x90000000和0x10000000对应的物理地址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你的cpu应该是从boot rom启动,这个boot rom很可能是进行sdram的初始化,而后跳到flash中执行bootloader,由bootloader完成cache的初始化和TLB的初始化等工作。

网友(2008-10-26):
mips中,k0和K1是固定映射,应该不需要经过TLB。还有Ti公司的mips通常会有internal rom,在0xbfc00000处。而其flash的做法是放在0x90000000处,SDRAM是放在0x94000000处。

网友:
支持你!

板凳俺也占了,剩下的你们坐地上吧。

www.gold4rs.com
www.gold4rs.com/PLSalePage.html?6

网友(2009-11-25):
讨论得很细致啊

网友(2012-03-22):
回复 网友A:

  老扁怎么联系你啊 能加你qq吗? 我在看mips的东西 想请教你些问题 我的qq:91914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