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MIPS沾边的问题---关于AMD的PMP方案问题:电视显示

楼主(2006-01-10):
此问题与MIPS沾边,是因为AMD的Au1200内部有一个MIPS核。
*****************************************************
大家好,我们知道,AMD的Au1200可以通过外加FS453芯片,支持电视显示。
我的问题是,它是否通过LCD的数据接口与FS453相连?
它能否同时支持LCD及电视显示?
谁有详细的FS453的规格书?
我只有一个两页介绍。
谢谢!

网友:

  mips核本身并不提供对LCD驱动等的支持,是不是Au1200中集成了其他相关功能,你最好再查一查Au1200或者FS453的说明,或者请哪位知道的牛人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俺还真没见过有人这样用的,也许其他soc也都是这种方案接电视的?但从au1200的外围接口来说,应该只有LCD的接口可以用来转接。至于能不能同时接,俺感觉应该只是个驱动的问题。

网友(2006-05-19):

我晕,老扁这么多money!

网友(2006-06-29):
不懂,但是顶

网友:
re

FS453是可以和AU1200的数据线直接连的,显示的话LCD和AV应该是可以同时输出的,但也要看你怎么要求的,另外FS453/454的datasheet我有,要的话我发给你,333mmd@163.com
我也在搞AU1200,关于FS453我有个参考文档 ,是和MOTO的ARM连的

网友(2007-01-29):
FS453/454/455/456

为了让大家更详细了解这个IC,我在baidu上开了博客,大家可以去踩踩. http://hi.baidu.com/embedall/blog/item/007e993808b8e3c2d462255d.html

订购电话:13684928940 0755-83605322 83606552 马工 常年有货,提供样片或批量,无铅产品,需要Datasheet的话请联系333mmd@163.com,
今年定了10K的货(无铅),大家放心采购.

Throughout this document "FS453" is used as a general term to reference the FS453,FS454, FS455, and FS456.
The FS453 and FS454 are the PQFP versions of the chip, and the FS455 and FS456 are the BGA versions of the chip.
The FS454 and FS456 support Macrovision anticopy protection, while the FS453 and FS455 do not.

FS454 Intel ADD Demo/Evaluation Card

评估板

楼主(2012-03-22):
多谢马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