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编里如何引用C变量名?

楼主(2006-02-13):
新手请教:
        现有的程序是.C和.s分开编译的;我想将C和汇编混合编程。请教大虾:在MIPS汇编里面如何引用C里面的变量名和函数名?我参照8086规则,加上前缀_,编译不通过。

网友:

  建议查一查see mips run,或者请教其他软件人员。版主对此也没有经验,很抱歉。

网友(2006-03-15):

直接使用jal funcname就可以

网友(2006-06-29):
我只用过jal 到一个地址或一个C函数的入口(实际还是一个地址)
汇编的变量都是地址固定的吧,你在C里面声明变量时最好通过宏用一个地址来声明,这样汇编里面再对这个地址操作。应该就可以了吧。我也没具体用过太清楚。你试试吧,我邮箱wangyajun462@126.com  QQ:33286866

网友(2007-02-01):
多查点资料就可以了哦

网友:
这跟编译器有关,看看编译器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全局变量 如变量 aaa
            "lui   $9, %hi(aaa) \n"        \
            "sw    $10, %lo(aaa)($9)   \n"
$10中就是aaa的地址

网友(2007-06-01):
1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
        现有的程序是.C和.s分开编译的;我想将C和汇编混合编程。请教大虾:在MIPS汇编里面如何引用C里面的变量名和函数名?我参照8086规则,加上前缀_,编译不通过。

将 .c编译成.s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08-02-21):
la 寄存器, 变量名字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通过la直接得地址。

网友(2008-03-28):
同意楼上上的。

网友:
C函数编译后是汇编,所有的汇编链接后成为可执行文件。汇编中可以直接Jal到C function里面,不过这个C 函数应该是全局的。

网友(2008-05-22):
直接 reference interface address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1-05-05):
这个与编译器有关,建议看看see mips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