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03):
lw t5.uart_linestat(t6)
andi t5,uart_linestat_te
beq t5,zero,1b
li t5,'\r'
sw t5,uart_linestat(6)

网友:

哪里来的代码?

网友(2006-06-29):

lw t5.uart_linestat(t6)
andi t5,uart_linestat_te
beq t5,zero,1b
li t5,'\r'
sw t5,uart_linestat(6)

代码不全,把整个函数发来。
照表面看uart_linestat是一个偏移量,T6寄存器应该存储的是串口的基地址,这样T5应该就是串口某个寄存器的内容,然后andi t5,uart_linestat_te看它的某一个位,beq t5,zero,1b是判断是0否再决定是否向回跳转。下面是把回车键值给刚才那个寄存器。
就是对某个寄存器的某位判断操作
应该是这样,水平有限。还请斑竹指导。  邮箱wangyajun462@126.com  盼望斑竹能随时指导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