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还是不明白MIPS的内存布局和启动过程。。。

楼主(2006-04-13):
由于MIPS分kseg0,kseg1,kuseg,kseg2等区,而且启动不是在0x00000000,看了部分See MIPS Run和一些资料,还是很难理解MIPS的启动过程。请问各位大侠:
1)MIPS启动时到底那个区分别映射到哪些地址上?我的bootloader,kernel,rootfs到底放在哪些区中?
2)没有MMU的MIPS 在内存上是怎样布局的?
盼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2006-08-10):
第一个问题:
看See MIPS Run的第38页,Kseg1讲了。
芯片重启的向量地址为0xBFC0 0000就在Kseg1中。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上传一份没有MMU的MIPS的datasheet,大家可以共同分析一下啊?

网友(2006-09-28):
MIPS复位信号无效后,执行RST异常处理例程。

网友:
MISP 透悉

我想知道现在他是否有被作到64位

网友(2007-01-05):
是不是mips启动代码的地址就放在0xbfc00000,从这里启动以后,将某些地址的内容考入sdram里去,
而sdram是否经过cache呢?
那些地址不用经过cache?如果在一开始没有配置cache,那么万一地址在cache区内,是不是程序就会飞掉?

网友:
MIPS默认启动地址是BFC00000,no cache的K1区域,仔细看看mips的官方文档把,上面写的很详细的。
MIPS芯片的MMU模块,一直都是打开的,不可能关闭,但你可以使用固定映射的K0和k1区域。

网友:
ding

哦 学到了,谢谢!!

网友(2007-02-08):
<<See mips run>>很清楚。

网友(2007-03-23):
阿三多发送到非

网友(2007-05-11):
强烈支持看哈see mips run可是要是有中文版的更好,英文版的看不懂啊,尤其是一些术语!!

网友(2007-06-23):
mips启动代码的地址就放在0xbfc00000,位于kseg1区,而这个区是固定映射的,即虚拟地址高三位清零,所以做PCB时,启动代码的物理地址应是0x1fc00000所在空间
kseg0也是固定映射的,即虚拟地址最高位清零,kernal一般放在这个区域

网友(2007-08-27):
在32位下,程序地址空间划分为4个大区域。每个区域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对于在这
些区域的地址,各自有不同的属性

kuseg: 0x000 0000 - 0x7FFF FFFF (低端2G):这些地址是用户态可用的地址。在
有MMU的机器里,这些地址将一概被MMU作转换。除非MMU的设置被建立好,这2G地址是不可用的。对于没有MMU的机器,存取这2G地址的后依具体机器相关。你的CPU具体厂商提供的手册将会告诉你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想要你的代码在有或没有MMU的MIPS处理器之间有兼容性,尽量避免这块区域的存取。

kseg0: 0x8000 0000 - 0x9FFF FFFF(512M): 这些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简单的通过
把最高位清零,然后把它们映射到物理地址低段512M(0x0000 0000 - 0x1FFF FFFF)。因为这种映射是很简单的,通常称之为“非转换的“地址区域。几乎全部的对这段地址的存取都会通过快速缓存(cache)。因此在cache设置好之前,不能随便使用这段地址。通常一个没有MMU的系统会使用这段地址作为其绝大多数程序和数据的存放位置。对于有MMU的系统,操作系统核心会存放在这个区域。

kseg1: 0xA000 0000 - 0xBFFF FFFF(512M): 这些地址通过把最高3位清零的方法来映射到相应的物理地址上,与kseg0映射的物理地址一样。但kseg1是非cache存取的。 kseg1是唯一的在系统重启时能正常工作的地址空间。这也是为什么重新启动时的入口向量是0xBFC0 0000。这个向量相应的物理地址是0x1FC0 0000。将使用这段地址空间去存取你的初始化ROM。大多数人在这段空间使用I/O寄存器。

kseg2: 0xC000 0000 - 0xFFFF FFFF (1G): 这段地址空间只能在核心态下使用并且要经过MMU的转换。在MMU设置好之前,不能存取这段区域。除非你在写一个真正的操作系统,一般来说你不需要使用这段地址空间。

网友:
最后这个帖子对4段存储区介绍的很好,一个问题:

对应kseg0和kseg1如果映射为同一段地址,mips如何存取?

网友(2007-11-15):
有些理解了,谢谢!

网友:
佩服

gaowei,您的专业英语非常牛必!佩服啊!

网友(2008-02-18):
MIPS的MMU是不能关闭的吗?学到东西了,具体在什么文档内有说明啊?

网友(2008-04-09):
说的还是有点道理

网友:
通常情况下MIPS的启动地址是0xbfc00000,也就是flash的起始位置。但是flash地址不一定都在0xbfc00000,有的情况下,0xbfc00000处会放一个较小的Internal rom,而flash会放在K1端的其他位置。你可以看看se mips run。

网友(2008-10-13):
受益了,呵…………

网友:
misp 的启动地址通常为0xbfc00000,但是为什么是0xbfc00000呢。因为这是早期mips架构的一个约定。0xbfc00000是逻辑地址(Keg1段),其实际物理地址为0x1fc00000。flash的起始地址就影射在0xbfc00000,所以这就使为什么bootloader都是从0xbfc00000。从0xbfc00000启动是大多数mips架构的cpu的做法,还有许多cpu不是从0xbfc00000启动的。

网友(2009-01-04):
多看书,多上论坛。

网友(2009-10-07):
0XBFC00000ADDRESS是对应到内部IROM的位置?BOOT CODE是要放在这I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