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JTAG

楼主(2005-11-10):
版猪。什么是JTAG?一般是怎么实现?

网友:

JTAG是Joint Test Action Group的缩写;是IEEE1149.1标准
JTAG的建立使得集成电路固定在PCB上,只通过边界扫描便可以被测试

网友:

就是调试端口,简单明了

网友:

有搞清一个概念!

网友(2006-08-10):
简单问题,用Google一下就可以了,